求助 !!!!!!!!!!!!!!!

楼主(2013-10-15):
三菱3UPLC相对定位指令可以在运行中做多段速吗?松下的可以做多段速吗?

网友A:
  没 有 用 过, 帮顶,希望高手为你解决 !

网友B:
三菱没有过不清楚,松下的不行,

网友C:
松下用F172指令可以做多段速

网友D:
所谓多段速,就是按照事先设定好的“脉冲频率”及“脉冲个数”;然后赋予一个条件,使电机的转速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