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通道模拟量模拟量采集器

楼主(2013-10-15):
24通道模拟量采集器,485通讯口,可采集12路热电阻,12路电流0-20ma信号。

新华灭菌柜上的产品,非标的,价格非常贵。

其实里面是一块类似PLC 的板子。

好用之处在于PLC和采集器均不用编程,即可件数字通过通讯的方式传输至PLC。采用的是PPI通讯,PLC作为下位机,模块将数据写入PLC指定的存储区

QQ384979621

网友A:
这种多通道的采集模块的内部一般都是AD复用,响应时间不会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