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k驱动的选择

楼主(2013-10-15):
那位高手使用笔记本连接过1761-NET-AIC的RS232的哪个口,我用1747-CP3的电缆盒DF1的驱动连接不上。

网友A:
看来你是USB转接的  需要安装USB驱动 COM口可能是COM3  你试试吧 在rslink里设置自动扫描即可。

网友B(2014-01-06):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USB转接的  需要安装USB驱动 COM口可...

网友C(2015-03-2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