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不停机

楼主(2013-10-16):
变压器控制一台水泵,压力表显示压力到给定值,水泵却不能停下来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是用压力变送器的信号,给变频器,最好用变频器的PID功能,不知楼主是怎么做的。

楼主:
变频恒压供水,变频器用国内一家的,用的是远传压力表作反馈信号,目标值键盘给定。现在状况是压力表显示压力达到给定目标值。可是水泵还在一直转动,没有停止,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B:
电接点远传压力表其原理就是一个滑线变阻器;

用远传压力表和变频做恒压供水,确认变频参数设置准确,远传压力表反馈信号到变频器接线准确;

网友C:
监控下你的压力反馈信号,如果反馈信号比你给定小或者根本就没有,那肯定就停不下来了。

网友D:
最好不要用远传压力表,用压力变送器,

网友E:
压力表估计有问题吧,按照4楼的检测一下,应该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