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台达EX2 PLC编程,遇到编程上的问题找谁解决啊

楼主(2013-10-16):
我现在请教:EX2 PLC 用于恒压供水,PID的S3~S3+12怎么设置.在plc编程上遇到问题找中达电通吗。还是有其它的地方能咨询。谢谢。

网友A:
你在哪里买的    一般当地都有服务中心的      以后买台达的找我吧

楼主:
呵呵,你在哪个省。上面的问题能解释吗,谢谢。

网友B:
建议你下载一本第五版的编程手册,里面的PID指令介绍得很详细!另外你可以拨打020-3879-2175咨询一下。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elta_DVP_PLC-Program_O_SC_2013073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