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代码编写!

楼主(2013-10-16):
我是使用mt4404t的触摸屏,现在想通过使用宏代码来改变地址为4x3 站号为1的值,条件如下 当D100为1时,4X3也为1,否则4x3=0.  现在我想问一下 在宏代码的编写中,如何表示地址4x3站号为1 这一个地址

网友A(2014-08-13):
你要添加变量,变量就是用一个名字代表你要使用的地址,类型为4x,地址为3,然后那个变量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