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jeo Citect编译求助

楼主(2013-10-16):
最近刚接触Vijeo Citect,安装的是7.2版本,一个是安装在Win7 32位,一个是安装在Win7 64位的电脑上。现在出现个问题就是对同样的项目,在32位的电脑上就可以成功编译运行,在64位的电脑上却不可以,会有错误,错误提示是目标未定义和无效的地址,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啦。

楼主:
没人回复呢,看来要周末把另台电脑换个32位操作系统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