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多个数字的加法

楼主(2013-10-16):
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plc ,v10.0+v10.1+v10.2+v10.3+v10.4+v10.5+v10.6+v10.7+v13.1+v13.0+v13.1+v13.2=?怎样写这个程序。

网友A:
你这是BOOL量相加有什么意义?

网友B:
你好,可以用指令进行计算的啊;

你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用指令一个一个加太麻烦了,我想把12个开关量变成数字显示,比如有一个为1就显示1,有10个为1就显示10.

网友C:
该用法在三菱的PLC中有专用指令,即“ON位指令”,不知西门子的是否也有。

网友D:
西门子没有这样的指令。

网友E:
您用V存储区当开关量使用,加起来想实现什么功能呢?是不是将其复制给其他存储区?

网友E:
楼主可以写个库。。。0000 0001为1,0000 0011为2,这样写下来库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用一些技巧简化

楼主:
自己建库,没有写过,应该比较复杂,我以前使用三菱plc,现在要用西门子plc,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F:
逻辑 BOOL 量, 加法运算 就是 或运算,结果只能是 "0"  或者“1”, 乘法是 与运算。

楼主的题目用简单的或运算就可以了,电气回路里 用并联表示。

楼主:
谢谢,但是比如vb100中有几个1,我想显示几怎样处理?如有3个1,10010100,就显示3.

网友:
s7-300中有这个指令库,名字是bitsum,就是计算32位整数中有多少个1的

如果位不多就用+1指令即可,如果位为1就+1,否则就不加

网友G(2022-02-15):
可以用FOR循环内做字或双子移位,然后判断最后一位的值做累加

网友H(2022-07-04):
#bBool[1]:=   #InWord.%X0;

#bBool[2] := #InWord.%X1;

#bBool[3] := #InWord.%X2;

#bBool[4] := #InWord.%X3;

#bBool[5] := #InWord.%X4;

#bBool[6] := #InWord.%X5;

#bBool[7] := #InWord.%X6;

#bBool[8] := #InWord.%X7;

#bBool[9] := #InWord.%X8;

#bBool[10] := #InWord.%X9;

#bBool[11] := #InWord.%X10;

#bBool[12] := #InWord.%X11;

#bBool[13] := #InWord.%X12;

#bBool[14] := #InWord.%X13;

#bBool[15] := #InWord.%X14;

#bBool[16] := #InWord.%X15;

FOR #i := 1 TO 16 DO

    IF NOT #bBool[#i] THEN

        #CIN[#i] := 1;

    ELSE

        #CIN[#i] := 0;

    END_IF;

END_FOR;

   #NO := #CIN[1] + #CIN[2] + #CIN[3] + #CIN[4] + #CIN[5] + #CIN[6] + #CIN[7] + #CIN[8]

   + #CIN[9] + #CIN[10] + #CIN[11] + #CIN[12] + #CIN[13] + #CIN[14] + #CIN[15] + #CIN[16];

要的是不是这玩意,照着做个功能块调用吧!

网友I:
加法就是“与”的关系,所有条件为真,输出结果才会为真

网友J(2022-09-24):
还可以用赋值功能,例如V10.1=1,则赋值字1=1,V10.2=1,则赋值字2=1,这样字3=1+2,也能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