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贝加莱PLC做加速度控制

楼主(2013-10-16):
各位:我在用贝加莱的PLC+贝加莱的伺服系统做一个倒立摆,现在倒立摆出来的控制量是加速度,我现在速度给定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值,请问如何控制加速度正反转来实现倒立摆摆头的稳摆?

网友A:
你做的是 二维 平面的倒立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 二维 平面的倒立摆吗?

 是的!这位大哥能否指点一下么?我现在是在大学读书,需要控制平面二级倒立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