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报F19电机堵转,

楼主(2013-10-16):
我有一直流控制用ABBDCS400控制器,报F19查了是电机堵转,后测电机是好的,是怎么回事,刚更换了励磁模块

网友A:
那检查下速度反馈回来的信号是不是正常呢?

楼主:
希望有哪高手告诉我一下

楼主:
      我用内部电压反馈的,空载正常的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你带的是什么负载?你直流的大多数都是带重载。是起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检查下速度反馈回来的信号是不是正常呢?

楼主:
内部电枢电压反蚀的,空载正常应当是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