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C32T输入输出针脚序号

楼主(2013-10-16):
松下PLC  FP0-C32T输入和输出分别16点,但是针脚都是20个的,一个插槽是竖着两列共10个点 但地址是0~7,不知道是怎么分配的,有没有用过的说明一下,其中哪几个是公共端吗

网友A:
说不明白,找手册看看吧,百度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不明白,找手册看看吧,百度下。。。。。。。

网友C:
输入点最低下2个是COM端

输出点最底下2个要接电的

用户手册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