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变频擂台第112期——简述6RA80使用体会

楼主(2013-10-16):
就在大家一直还在为SIMOREG DC_MASTER 6RA70(6RA70)的停产而痛惜万分时,西门子全新一代直流调速器SINAMICS DCM(6RA80)早已问世,如今在大陆地区逐步开始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传动工程师都在大量的使用SINAMICS DCM。对于使用情况,想必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对于全新一代的6RA80,与传统的6RA70相比,两者在技术数据、端子定义、软件功能、通讯调试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异同。比如80有两个CU插槽,有四种搭配方式,这都是70无法实现的。

针对80的全新问世,请各位擂友结合自身项目为主,把你的使用体会分享出来,最好与70对比起来分析

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3年10月31日。

 奖项设置:一等10MP   1名      二等5MP  2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网友A:
记录仪功能比较强大:

内存容量大,可以长时间记录4个通道的信号,信号记录在存储卡的一份文件上,需要记录的信号会定期更新并循环写入文件中。

文件逐行指出了运行小时数和4个通道的信号值(形式为ASCII字符串),可以借助标准PC

工具(如:记事本或Excel)打开。

信号记录必须通过设置p51705= 0/1/2手动启动。在1秒的记录周期中,文件每小时会增加大约100kB。

设置p51705= 1启动记录后,如果记录文件中的条目数达到p51706设置的数目,记录会自动停止,p51705变为0。

设置p51705= 2启动记录后,如果记录文件中的条目数达到p51706设置的数目,新条目会自动覆盖旧条目,要停止记录,只能通过设置p51705= 0来手动停止。

记录文件名为Track.csv ,位于存储卡的目录\USER\SINAMICS\DATA\LOG下。

网友B:
6RA80是6RA70的升级型号,6RA70不能使用6RA80硬件替代,所以说6RA70会彻底停产,

特点大致如下:
 1.不怕运行中电网的突然缺失,导致元件失控。所以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2.抗短路的保护更强了。无需快熔做最后一道保护屏障了。
 3.他的功率因数是可变的,可以自动调节在98%以上。这一点对于当今的节能减排是至关重要的,不论负载状态,功率因数始终接近“1”。效率提高了。

详细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手册: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17&a_id=670843&s_id=0&num=1#anch

《6RA80 简明调试指南》: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Message.aspx?id=6645

楼主:
经过十天的观察,发现本期擂台参与者很少,这可能与6RA80的普及程度有关,而且6RA70的大量库存至少也得坚持好几年,这直接导致了6RA80的普及。

为了给大家更充裕的时间打擂,我建议本期擂台结贴时间往后延迟半个月,最迟结贴时间更改为:2013年11月15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录仪功能比较强大: 内存容量大,可以长时间记录4个通...

网友D:
6RA80据说是西门子新一代的直流调速控制器,不知道有没有在中国市场销售。其技术采用的是IGBT作为整流-回馈功率元件。特点大致如下:
1.不怕运行中电网的突然缺失,导致元件失控。所以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2.抗短路的保护更强了。无需快熔做最后一道保护屏障了。
3.他的功率因数是可变的,可以自动调节在98%以上。这一点对于当今的节能减排是至关重要的,不论负载状态,功率因数始终接近“1”。效率提高了。
总之,它是目前国际流行的直流电机控制技术。当然价格也不菲。

网友E(2014-01-02):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丰李  strongingli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ww19830217  ww19830217

领域 guai

恭喜以上用户获奖,同时请大家踊跃参加一下擂台,谢谢!

网友F(2014-07-09):
有谁改过6RA80

网友G(2014-10-24):
路过  留下俺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