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时钟控制编程

楼主(2013-10-16):
根据触摸屏时间定时。PLC为三菱FX1S,比如我要11点关12点开每天如此,希望那位高手将编程的梯形图发到我的邮箱,不胜感谢!13621304524@163.com

网友A:
要和触屏通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和触屏通迅吗?

 需要,和深圳显控的人机界面通讯。

网友B:
   触摸屏设置,按屏幕的左上角,出现选择菜单,选择“其他模式”,选择“设定时间开关",选择“CH1“(CH1对应PLC的M0,CH2对应M1),如果每天循环把周日-----周6全点成圆点,设置好开关机时间,按ENT。

   电脑设置,点击编程软件的“显示和项目“,点击“时钟开关“即可进入设置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设置,按屏幕的左上角,出现选择菜单,选择“...

 谢谢回复!

我现在需要三菱GX Work2的程序,程序目的是要控制一个灯的开、关。在人机上分别设定开灯和关灯的时间。人机的程序不用管,只是告诉我GX Work2程序中使用哪些暂存。谢谢!

网友B:
zh这是程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zh这是程序图。。。。。。。。

 非常感谢鲁先生!

我明天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zh这是程序图。。。。。。。。

不好意思, m2和m5是什么?

网友B:
TCMP D200 D201 D202 D0 M0,的M0是三个数,即M0 M1 M2,当设置时间大于实际时间时,M0置1,等于时M2置1,小于时  M2置1.M5与上相同,即M3 M4 M5

楼主:
引用 网友B:
zh这是程序图。。。。。。。。

 鲁工你好!

按照本图做了但是plc没有动作,是否人机和plc没连上?怎样检测plc和人机的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MP D200 D201 D202 D0 M0,的...

 仿真运行时m2高亮但是为什么y0不高亮?

网友B:
不知到你是怎么仿真的,用电脑监测D200,D201,D202是否显示你输入的数据,D0, D1, D2是否与当时的时间相符,

当D200,D201,D202大于D0, D1, D2时M2接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zh这是程序图。。。。。。。。...

在触摸屏上输入数据,PLC上的储存器(D200.....)有相应的变化,证明人机链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zh...

 我只是在plc和电脑连接后按了下模拟开始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zh这是程序图。。。。。。。。

 你好!是否因为触摸屏上的时间没有写入plc?如果加入TWR命令上面的程序能否重给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在plc和电脑连接后按了下模拟,M0 M3接通,M2M5是断开的,只有当D200,D201,D202小于D0, D1, D2时M2才接通,D203 D204 D205小与D0 D1 D2时M5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

 不好意思啊,

         我理解D8013、D8014、D8015是在M8000为ON时传输到D2、D1、D0的,而传送的内容是:实时的进行中的时间,这个时间通过D2、D1、D0与D200,D201,D202设定好的时间比较。存在于D2、D1、D0中的时间达到D200,D201,D202设定的将来时间值时,Y0就会ON。是这样吗?

         我现在是触摸屏与PLC连接,不管怎么设定开灯时间,到时Y0就是不输出。我就怀疑D8013、D8014、D8015里没有时间,所以TWR命令有用吗?就是说我的PLC里面没有时间?

         烦请再帮帮我,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zh这是程序图。。。。。。。。

 鲁工你好!在深圳显控人机上有一个时钟向PLC写入对话框,可以使用X、Y、D、M等软元件,对于上面的程序,有何改动?谢谢!

网友B:
如果PLC中无时钟TWR命令也无法使用,我给你做了PLC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PLC中无时钟TWR命令也无法使用,我给你做了PL...

 鲁工您好!按新程序,PLC(FX1s-14MT)还是没有反应。触摸屏是深圳显控的SKWorkshop软件,M10用的是位按钮(置位),时分秒分别用的是数值输入显示。这里会不会有问题?谢谢!

网友B:
M0不能置位,只能点动,置位后时钟永远停留在设置的数上,按我下面给你的图分析出问题的原因

楼主:
鲁工你好!我把人机上设定好时间,之后与PLC相连,Y0还是没有输出。再把PLC与电脑相连执行模拟并强制M10接通一次:D200、D201......D205都是零,只有C0、C1在数时间,好像是从零时开始。人机设定的时间好像就没输进去。PLC是否需要安装电池?可是在PLC上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在人机上可以操作,人机和PLC也能通信啊。不知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D200、D201,202是开灯时间,203,204,D205是关灯时间这些数据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

C02,C1,C0也要通过D206,D207,D208在触摸屏上设置。

比如让它10点59分开,D200设置为10,D201设置为59,D202,设置为0.

D206,D207,D208设置为当时时间,为了模拟的方便可把实时时间设置10点57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00、D201,202是开灯时间,203,204,...

 谢谢鲁工!可能是我在人机上面没有设置D206、D207、D208的原因吧,过两天试试。谢谢!

楼主(2013-11-28):
鲁工您好!首先感谢您长时间的指导。这段时间由于电脑出现网络问题,至今未解决,一直未有联系,抱歉!关于时间控制问题,后来我采用先给PLC写入时间:

用TWR命令,所用的寄存器为断电保持,由D150(年)、D151(月)、、、、D156(星期)

组成。

第二步进行时间比较(TCMP)和时间写入(TRD):

在M20(自动)接通时,即可按照人机设定的时间,进行开、关灯(Y0)的自动控制。

另外,实际上在GX Work2上时间是可以不通过程序写入的,在GX Work2菜单中有时钟写入功能,选择写入电脑时间即可。

感觉以前主要是PLC上没有实时时间,以前也用人机上的时钟写入功能但是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在您和其他人的帮助下,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这个平台的朋友们都能得到进步。

谢谢大家!

网友C(2019-01-21):
鲁工厉害!我根据鲁工的梯形图写入后,连上PLC和触控屏。运行成功!谢谢鲁工

网友:
image.png这是触控屏显示当前时间和开关设置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先在触控屏上设置出来plc当前时间显示

看看时间显示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