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数值处理

楼主(2013-10-16):
请问各位高手:比如vb100中有几个1,我想显示几怎样处理?如有3个1,10010100,就显示3。

    如01000010,就显示2。

网友A:
你这个可以分别对每个位,进行判断处理的;

然后用计数器进行计数;

网友B:
图中I0.0是开始

对VB100进行循环移位 一次读取V100.0 判断V100.0的状态进行计数。当VB100数据改变还想继续读取的话 记得把VW202清零。(看不清图片可以另存为。本地打开放大即可)

网友C:
如果是200的话,好像专门有个指令,编码还是译码啥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大师,但是我有140个位,分别进行判断,用计数器太复杂,比较麻烦,而且我这100多个位的数值是由外部设备信号决定的,我只想判断我信号的状态,有几个1,几个0.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D:
   好像是有这么 个 编码的指令,将你程序中的 二进制转换  10 进制输出

楼主:
谢谢!我要的数字是里面有几个1,几个0,转换成十进制不行啊。

网友:
一个一个点对呗,如果为1,就把一个整数+1

虽然方法有点笨,但能解决问题,就是啰嗦点而已,反正一般而言空间足够用

反正老板不管你怎么做,机器能用就好,而且程序优化了也不加钱的

网友:
s7-300里有这个指令库的,好像是bitsum名字

网友: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这可是很有名的论调哦

网友E:
能解决,如果需要可联系我,QQ:121808645

楼主:
谢谢各位!但是我用的是200plc。

网友F(2013-11-29):
可以用移位指令,然后用溢出标志去进行加1运算。

如果需要多字节检测,可以写个子程序,子程序的输入参数用指针和字节数,输出运算结果

子程序结构,用for,next进行循环,每检测一个字节后指针数加1,检测后面的字节直到完成所有字节的检测,循环体内嵌套一个for-next循环,进行八次移位,八次溢出检测

这个子程序其实和CRC校验程序如出一辙,只是内部算法不一样,程序结构完全一样

网友G:
 在日系PLC有这样的指令直接调用。西门子的要花一番功夫。

原理是通过循环移位。程序如图:

VB20就是你的开光量计数

网友G:
SM1.1的功能可以参照绑住-循环移位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