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请问200在修改或下载程序后,断电保存的数据都会清零吗?

楼主(2013-10-16):
S7-200 请问200在修改或下载程序后,断电保存的数据都会清零吗?

网友A:
都会清零的;

你可以自己测试看看的;

网友B:
V存储区不会丢失。M会丢失

网友C:
下载时,不要选择数据块、系统块,只选择程序块试一试。数据可能还在。

网友D:
下载时,在数据块前面的小方框里有个勾选,默认数据块一起下载就会清零数据。

如果不需下载数据,可以取消勾选。

见图:

网友E:
只选程序块下载,应该是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