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D与2AD

楼主(2013-10-16):
FX2N4AD和2AD,4AD在编程的时候都需要一个模块识别程序CMP2010   而2AD好像没有,请问各位,是不是这样的,2AD的是不是不需要模块识别代码?   为什么呢?

网友A(2013-12-13):
是的。

其中还包含2DA模块也同样不需要模块设别码。

其实模块设别码你也可以不写,模拟量照样转换,只是为了判断当模块出现异常时,停止转换并报警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