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運動控制監控

楼主(2013-10-16):
我用三菱FX3U-64MT控制一軸伺服,二軸步進。如何監控實際伺服,步進動作位置已方便手動校點?請高人指教!

网友A:
实际位置脉冲没接到系统中来,你没法子监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位置脉冲没接到系统中来,你没法子监控的,

 請問要如何接呢?

网友B:
有脉冲输出寄存器可以监控的说。。。。。。。。。。

网友A:
那么多轴为啥要用PLC做呢?用个简单的国产的数控系统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脉冲输出寄存器可以监控的说。。。。。。。。。。

請問是哪一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有脉冲输出寄...

 只是监控PLC发了多少脉冲,具体伺服有没走到,它不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