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2 扫描逾时报警 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16):
EH2 的error灯常亮   能联机  读出D1008的值 是否指的是程序的第几步  好像不是语法错误

也找不到原因  急啊

网友A:
能联机,那么恢复出厂值后还是这样子吗?

网友B:
你可以在“PLC状态信息”里查看一下出错代码!然后对照编程手册第175至176页有详细的说明。(需要有耐心才能找出程序里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