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声明数组变量及结构变量的使用

楼主(2013-10-16):
既然不能把STRUCT的数组直接传送到WINCC,那如何在WINCC中声明数据变量呢,包含的变量很多,难道要一个个声明?
另外WINCC种的结构变量不是很明白,他是把一些变量归类到一起?具体怎么操作,我自己新建了一个可是在画面组态的时候根本看不到结构变量。

答:先建立一个结构,里面包含多个元素,比如你建立一个结构叫motor,里面包含man,res,open,close,然后建立变量名为motor1,数据类型为motor,则自动生成motor1.man,motor1.res,motor1.open,motor1.close。这样方便建立变量,然后用画面窗口显示设备的控制画面,画面连接变量的“.”后面的部分,以及“.”。然后画面窗口的变量前缀连接变量“.”前面的部分,不包括“.”这样方便控制多个相同的设备只要复制画面窗口,修改变量前缀就好了。

网友A:
大哥没事了可以去看VC++的程序

网友B:
使用结构变量“.“很关键,要特别注意。

网友C:
wincc有一个软件AS-OS 这个东西的功能是把300工程里面标记的符号导入到WINCC中,当然你的变量名称要有规律,每次调用的时候只需改一些变量前缀,后面的都相同的。

例如气缸我们习惯用V做他的代码及V01 V02......

那么气缸伸出就是V01.EXT V02.EXT....

气缸缩回就是V01.RET  V02.EXT....

这样当我调用这些变量的时候只需修改变量前缀及V01 和V02其他的是不变的。

可能跟楼主的意思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