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求助 台达SV28PLC 控制2台VFD-e变频器 MODBUS通信

楼主(2013-10-16):
含泪求助,已经搞了半个月了。
只编出一个  编第二个站的时候就无效了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不胜感激,我们这没人会这个设备。

编程实例 看过了  没有2个变频器的   不会弄轮询

网友A:
可以啊,PLC,VFD,HMI站號設置不要重複了。

网友B:
   两台做法是一样的 你把两台变频器的RS485的通讯站号区分开 例如:第一台站号是2第二台站号是3  程序做法只是读写不同站号所代表的的寄存器而已

楼主:
不好使`试过了,有个人说得轮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台做法是一样的 你把两台变频器的RS485的...

有个人说需要轮询

网友C:
注意VFD的站号设定及通讯指令的站号,可以用时间继电器轮询也可以用计数器

网友D:
两台变频器的站号要不一样的,比如01-02.然后校验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你程序里也要区分开站号来分别控制

网友E:
这个你用计数器来做个轮询,不同的时刻发不同地址的数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