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数据保存记录

楼主(2013-10-16):
有那个仁兄做台达PLC的实时数据记录保存的不是简单的停电保存哪种哈,是把变化的数据做实时记录并保存的那种,请做过的个帮忙介绍点经验

网友A:
读取数据的频率需要多少?数据量大吗?如果数据量不大,频率不高,可以用定时器定时读取然后存储到断电保持继电器再将间接寻寄存器增加一个数据的长度。如果频率比较高,可以考虑用定时中断。在中断程序中保存数据。如果数据量大,那只能采用PLC存储数据在数据寄存器中,然后用上位计算机或触摸屏读取的方法来保存数据。我做过一个测力系统的数据保存程序。采用PLC 1MS的定时中断读取数据。大概读取4K个字。存储数据采用双缓冲存储器的办法,PLC记录前2K的数据区,上位机读取后2k的数据,带PLC记录后2K的数据区时,上位机读取前2K的数据区,以此类推,总共采集了40K的数据存储在上位机的磁盘中。

网友B:
数据量不多的话,用定时器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