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匹螺杆式空压机能停

楼主(2013-10-16):
               请教大师:30HPl螺杆式空压机空载不停是为什么?

网友A:
参数设置空车时间太大了,可能是9999分钟,一般设置为空车10-30分钟,显示空车过就停机,如果出口压力小于设定压力后会自动启动

网友B:
一种可能:你们公司用的就没有停车功能

一种可能:停车时间条件不到,比如,有些公司为了防止电机频繁启停,规定必须运行一定时间才允许停机

网友C:
  一般螺杆空压机有个空压运行时间的记录,在 输出压力一直是达到最大满气压输出且当达 这个时间就会停机。

  当在停机过程中压力小于设置的输出压力再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