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供电线路的安装要求

楼主(2013-10-16):
    因为临时性线路,一般使用急迫,用电环境复杂,使用人员不一定都有电气知识,再加上用电设备的移动性、临时性,稍有疏忽便会发生设备事故或人身伤害。为保证安全用电,应加强对临时线路的管理。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使用的临时线路,架设时都要符合正式线路的要求。

(1)导线的选择要符合用电要求:如电压等级、载流量、电压损失、机械强度等。

(2)使用电器元件,一定符合要求,尤其是保护元件要合格。如电焊机临时开关,不准用胶盖闸代替;临时移动照明灯,须用合格手灯和安全电压;短路保护要按实际负载电流选配。

(3)临时线路,一定经闸箱引出,不准直接从正式线路上引出。

(4)要满足线路的屏护、间距、绝缘要求。如过路导线高度要符合要求,插座要加绝缘底板安装,拉设照明灯具高度要符合要求,易受机械损伤的部位要加防护,室外电气设备和闸箱要有防雨措施,闸箱周围不准有易燃、易爆物品等。

(5)要有可靠的接地(接零)保护,而且连接要牢固可靠。

(6)临时线路应实行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分开敷设,保护零线要用黄绿双色线。

(7)临时线路,只是在架设方法上可以简单些。

网友A:
临时供电线路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临时供电线路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C:
非施工用 临时用电,有不有这方面的标准规范;

记得以前 似乎见过,但记不清楚了。

网友D:
简单好记的7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