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基础

楼主(2013-10-16):
Linux学习基础
1、什么是Linux?

  准确的说,是指Linux的kernel(系统的核心程序),其内核版权属于Linus Torvalds,在GPL(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版权协议下发行,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复制(copy), 修改(change), 套装分发(distribute),销售,但是不可以在分发时加入任何限制, 而且所有原码必须是公开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无偿取得所有执行文件和原代码。

  对于Linux用户和系统管理员来说,Linux是指包含Linux kernel、utilities (系统工具程序)以及application (应用软件)的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Linux的应用软件是由自由软件基金会(FSF)开发的,全世界许多热心的程序员为Linux开发或移植了很多应用程序,包括X-Windows、Emacs、TCP/IP网络(包括SLIP/PPP/ISDN)等等,现在Linux(包括内核和大量的应用程序)光是执行程序就已经达到200M,完全安装后的规模将更大(大约500M左右)。

  从本质上讲,Linux是Unix的”克隆”或Unix风格的操作系统,在原代码级上兼容绝大部分的Unix标准(如IEEE POSIX,System V,BSD),它遵从 POSIX规范,例如对于System V来说,把其上程序源代码拿到 Linux下重新编译后就可以运行,而对于BSD Unix来说,它的可执行文件可以直接在Linux环境下运行。

  Linux的标志是可爱的企鹅,至于为什么选用企鹅,Linus是这样说的:别的都被他人用了,企鹅,不是也非常可爱吗?!由Linux作者发布的仅仅是一个内核而己,有一些公司或组织把内核、原代码及相关的应用程序组织在一起发行, 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的Linux发行(distributor)版本, 比较著名的发行版本有RedHat、SlackWare 、S.u.S.e、Debian 等。

 2、Linux的发展历史?

  Linux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0年,Linus Torvalds还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名学生,最初用汇编语言写了一个在80386保护模式下处理多任务切换的程序,后来从Minix(用于操作系统教学、很小的Unix)中得到灵感,发誓要写一个比Minix更好的Minix,于是开始写了一些硬件的设备驱动程序、一个小的文件系统......,这样0.0.1版本的Linux就出来了,但是它必须在有Minix的机器上编译以后才能玩,这时候的Linus已经完全“走火入魔”了,决定踢开Minix“闹革命”,于是在1991年10月5号发布了Linux 0.0.2版本,这个版本已经可以运行bash(一种用户与操作系统内核通讯的软件)和gcc(GNU C编译器)了。

  Linus从一开始,就决定自由扩散Linux、包括源代码,他把源代码发布在网上,随即就引起爱好者的注意,他们通过互连网也加入了Linux的内核开发工作,一大批高水平程序员的加入,使得Linux达到迅猛发展,到1993年底,Linux 1.0终于诞生。Linux 1.0已经是一个功能完备的操作系统了,其内核写得紧凑高效,可以充分发挥硬件的性能,在4M内存的80386机器上也表现得非常好。

  很多人对Linux的认识有个误区,即总把Linux与低档硬件平台联系到一起,其实从2.1.xx系列内核开始,Linux就开始走高端的路子了,大约在1.3版本之后,开始向其他硬件平台上移植,包括号称最快的CPU---Digital Alpha(目前主频是最高的),目前Linux能将硬件的性能充分发挥出来,可以囊括低端到高端的所有应用。

  Linux加入GNU并遵循公共版权许可证(GPL),由于不排斥商家对自由软件进一步开发,不排斥在Linux上开发商业软件,故而使Linux又开始了一次飞跃,出现了很多的Linux发行版,如Slackware、Redhat、Suse、TurboLinux、OpenLinux等十多种,而且还在增加,还有一些公司在Linux上开发商业软件或把其他Unix平台的软件移植到Linux上来,如今很多IT界的大腕如IBM、Intel、Oracle、Infomix、Sysbase、Corel、Netscape、CA、Novell等都宣布支持Linux! 商家的加盟弥补了纯自由软件的不足和发展障碍,Linux得以迅速普及。

1、如何快速掌握Linux?

  方法是多动手、动脑,学习时要经常与Windows进行对比。建议你先安装RedHat Linux,然后练习如何配置它,如何使用Linux命令,如何在X—WINDOWS下操作,如何在Linux下安装应用软件,如何在Linux下上网、编辑文档、播放多媒体文件、玩游戏等。

  快速上手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动手操作,看看你能否完成上面的工作。

2、Linux与Windows有哪些异同点?

  Windows是图形界面的,Linux类似以前的DOS,是文本界面的,如果你运行了图形界面程序X-WINDOWS后,Linux也能显示图形界面,也有开始菜单、桌面、图标等。

  Windows有MS-DOS方式,在该方式下通过输入DOS命令来操作电脑;而Linux与Windows类似,也有命令方式,Linux启动后如果不执行X-WINDOWS,就会处于命令方式下,必须发命令才能操作电脑。另外Linux上也有很多的应用软件,安装运行了这些软件后,你就可以在Linux上编辑文档、图片,玩游戏、上网、播放多媒体文件等。

  不过Linux的分区格式和目录结构,与Windows迥然不同,应用软件的安装方式也不同。

3、安装Linux时的注意事项

  安装前确定好Linux安装在哪个分区,Linux也有系统分区和Swap分区(类似Windows的虚拟分区,即交换文件)两个分区。由于Linux支持的分区格式与Windows分区格式不同,所以如果安装了Linux后,Windows还能继续使用,Linux就应该安装在硬盘分区的最后一个扩展分区;其次Linux的Swap分区必须保证有60MB,系统分区最少要保证240MB;此外安装前搜集好PC硬件方面的信息,特别是显示器信息,这将直接决定你安装Linux后,使用图形界面程序的效果;在安装、使用中输入命令时,请注意大小写。

4、掌握Linux的目录结构

  Linux的目录结构与Windows不同,而且在Windows下看不到Linux的目录,反过来,Linux也看不到Windows下的目录。Linux下各目录的含义如下:

目录名称 意 义
/vmlinuz 该目录中存放的是系统内核
/bin 该目录中存放Linux的常用命令,在有的版本中是一些和根目录下相同的目录。
/boot 该目录下存放的都是系统启动时要用到的程序,当用lilo引导Linux时,会用到这里的一些信息
/dev 该目录包含了Linux系统中使用的所有外部设备,它实际上是访问这些外部设备的端口,你可以访问这些外部设备,与访问一个文件或一个目录没有区别。例如在系统中键入“cd /dev/cdrom”,就可以看到光驱中的文件;键入“cd /dev/mouse”即可看鼠标的相关文件。
/cdrom 该目录在刚安装系统时是空的,你可以将光驱文件系统挂在这个目录下, 例如“mount /dev/cdrom /cdrom”
/etc
该目录存放了系统管理时要用到的各种配置文件和子目录,例如网络配置文件、文件系统、X系统配置文件、设备配置信息、设置用户信息等。
/sbin 该目录用来存放系统管理员的系统管理程序。
/home 如果建立一个名为“xx”的用户,那么在/home目录下就有一个对应的“/home/xx”路径,用来存放该用户的主目录。
/lib 该目录用来存放系统动态连接共享库,几乎所有的应用程序都会用到该目录下的共享库
/lost+found 该目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空的。但当突然停电、或者非正常关机后,有些文件就临时存放在这里。
/mnt 该目录在一般情况下也是空的,你可以临时将别的文件系统挂在该目录下。
/proc 可以在该目录下获取系统信息,这些信息是在内存中由系统自己产生的
/root 如果你是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的,这个就是超级用户的主目录
/tmp 用来存放不同程序执行时产生的临时文件
/usr 用户的很多应用程序和文件都存放在该目录下

5、Linux的常用命令

  如果在Linux命令行模式下遇到不会用的命令,你可以打"man [command]"得到该命令的帮助,如果想知道一个命令有哪些参数,可以打command -help来得到。

  注意:linux中的参数输入形式和dos不一样,在命令后面应该打一个空格,然后打"-",最后再跟一个或多个参数;另外linux下大小写是有区别的!

  下面介绍几个linux下最常用的命令,每个命令都与对应的dos命令作比较,并列出一些常用的参数。

命令参数 意 义
Ls
-a列出系统中的隐含文件,linux下的隐含文件是靠文件名的格式来表示的,不同于dos是靠文件属性来表示,即只要该文件以“.”开头,那么它就是隐含文件。
-l以长式列出。就是把该文件或目录的所有信息都列出来,一个文件占一行
相当于dos下的dir命令,是列文件列表的命令。
cd 和dos下的cd一样,转换目录的命令。 注意:linux下转到上级目录要打"cd .."而不是dos下的"cd..",即"cd"后面要有个空格
pwd 列出当前目录命令,相当于dos下没有参数的cd命令。例如:
[root@ttqq bin]# pwd /usr/bin [root@ttqq bin]# 这表示目前在"/usr/bin"目录下。
Mkdir
-m mode表示建立目录时默认的目录模式。这个是dos和Windows所没有的功能,主要是关于权限的问题。
建立新目录,相当于dos的md命令。一般就用 mkdir [dirname]
rmdir 删除目录,相当于dos的rd命令。
用法:rmdir [dirname]
cat 在文件后面追加文件,或在屏幕上打印文件内容,追加功能相当于dos的copy file1+file2,而在屏幕上打印文件内容可以和dos的typeml来类比。如果文件太大,在一屏上无法完全显示,则可用more命令
more 分屏显示文件内容,和dos下的more命令大致相同,但它可以和别的命令搭配使用。如:cat /home/eec/myfile | more。
cp

-r相当于dos的xcopy/s。用于拷贝一个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和文件 拷贝文件,相当于dos下的copy,使用方法与dos下的copy一样。

=======================================

系统安装: Linux快速入门

不少初学者都觉得Linux操作系统难用,现特将Linux中的基本操作与DOS操作系统中相似的操作对照比较如下,以让大家尽快入门

[一、基础知识]
1、[系统安装]
Linux的安装时,使用Tab、箭头、空格、回车等键做出选择。Linux一般须安装在单独的分区下,为避免Windows系统中的注册表、快捷方式路径出错,最好安装在硬盘的最后一个分区。即将最后的一个分区删除后,用分区软件(建议用Pqmagic)分为Linux Native(根分区)和Linux Swap(数据交换区),如果您的硬盘大于8G,您的Linux root分区应安装在前8G之内(linux 根分区终止扇区 <1023 柱面)。Native分区一般要大于240MB,具体大小视安装的Linux组件决定,建议不要大于2G。Swap分区必须有60MB以上。安装前要搜集好您的硬件信息如:CPU、内存、显示器、显卡、鼠标、键盘等。Linux的版本有很多,而且不断更新,根据提示安装一般都可顺利完成。

2、[登陆进入]
默认安装,启动后在出现的Lilo boot:之后输入Linux(或回车),Linux便开始启动,当出现登陆提示符Login:时,输入用户名,然后出现口令提示符password:输入口令。可进入相应的用户环境。如输入:root,及其密码,可进入超级用户环境#,输入其他用户名及口令,可进入该用户环境$(当然由于版本的不同还可能是%等)。

3、[关闭系统]
在超级用户提示符#下输入halt(立即关机)或shutdown [time](延迟time分后关机,给各用户每隔一段时间发出还有多长时间将关机的警告)后,计算机将进行一系列的关机工作,最后出现System halt时,表示可以关闭电源了。非超级用户则需用exit命令退出操作环境,再用超级用户:root登陆,才能执行关闭操作。

4、[注意事项]
与DOS不完全相同的地方:

  DOS Linux 备注
命令行字母 不区分大小写 区分大小写 在Linux中,超级用户的系统提示符是#,一般普通用户的系统提示符是$,普通用户的系统提示符也同DOS一样可以更改。通配符中*、?与DOS中的含义相同,[]是仅包括括号内的符号,连续的符号可用“-”连接首尾的符号代替,如[12345678]可以用[1-8]代替,[abcdefijk]可用[a-fi-k ]表示。
路径分隔符  /
提示符 > #、$
通配符 *、? *、?、[]

5、[文件类型]
与DOS、Windows不同,在Linux系统中,目录和设备都被视为文件,共有四种文件类型,它们是:⑴普通文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件,在长列目录方式时行首前用一符号“-”表示。⑵目录文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目录,在长列目录方式时行用首前用一字母“d”表示。⑶字符设备文件,如显示器、打印机、终端等,在长列目录方式时行首前用一字母 “c”表示。⑷块设备文件,如硬盘、软盘、光盘在长列目录方式时行首前用一字母“b”表示。在Linux中用长格式列目录命令ls -l时,例如:

-rwxrw-r-- 5 user group 1089 Nov 18 1998 filename
存取权限  用户 组名 字节数 最后修改时间 文件名

DOS下的文件名是8.3格式的,Windows95以后开始支持长文件名,Linux支持长文件名。在DOS下扩展名是com、exe或bat的文件为可执行文件,但在Linux中文件类型只能通过文件属性得知,用命令ls –F可区分目录和文件,后有“/”符号的为目录,后有“*”符号的为可执行文件,用ls –aF可列出所有的文件和目录,包括隐藏的文件和目录,文件名以点号“.”开头的为隐藏文件。

6、[读取权限]
在Linux中,文件的主人称所有者,其他使用者分别称为同组者、其他人,为保证各用户文件的安全,Linux继承了UNIX的作法,通过设定存取权限,限制某些用户对文件的随意存取。共有三个级别的存取权:读权r、写权w、执行权x。在存取权中共有九个字符的位置其顺序是:所有者、同组人、其他人。在上例中分别表示:主人对文件拥有读写权和执行权,同组人对文件拥有读写权、其他人对文件只拥有读权。

7、[使用帮助]
在Linux中,您只要在命令行中打上man command(您要看帮助的命令),就可以得到该命令的在线帮助。man有一套它自己的命令,通常由单个键组成,按空格键和F键将翻到下一页,按B键翻到上一页,按Q键退出man,回到命令行。

[二、文件管理和目录操作]
1、[文件管理]

功能 DOS Linux 备注
显示文件内容 type、more cat、more type、cat是全部显示,more是分页显示
拷贝文件 copy cp
移动文件及改名 move mv
删除文件 del、erase rm
打印文件 print lpr

2、[目录操作]

功能 DOS Linux 备注
列目录及文件 dir/选项 ls –选项 在Linux中cd/是直接返回登录时的目录而不是根目录
显示当前目录 cd pwd
变更工作目录 cd目录 cd/目录
建立目录 md、mkdir mkdir
删除目录 rd、rmdir rmdir
目录更名 move mv
拷贝目录 xcopy copy

据说很多DOS命令都是借鉴UNIX的,而Linux又是从UNIX发展起来,故DOS和Linux命令的格式很相似,只是Linux的命令的功能更加强大,各选项、参数有较大区别,具体运用时可使用帮助命令。

[三、外存储器的使用]
在Linux中一般不能直接访问软盘、其他硬盘逻辑分区、光盘等,在Linux中它们都被视为文件,在使用前必须使用装载命令mount将它们装载到系统的/mnt目录中,使用结束后还须卸载。命令格式如下:

mount –t 文件系统类型 设备名 装载目录

常用的文件类型有:
msdos dos分区文件
vfat 支持长文件名的dos分区
ext2 Linux的文件系统
swap Linux swap分区或swap文件
iso9660 安装CD-ROM的文件系统
hpfs OS/2分区文件系统

设备名是指要装载的设备的名称,如软盘、硬盘、光盘等,软盘一般为/dev/fd0 fd1,硬盘一般为/dev/hda hdb ,硬盘逻辑分区一般为期hda1 hda2…等等,光盘一般为/dev/hdc。在装载前一般要在/dev/mnt目录下建立一个空的目录(名字自拟),如软盘可为floppy,硬盘分区可为其盘符如c、d等等,光盘可为cd-rom,个体使用例子:

装载一个mddos格式的软盘:mount –t msdos /dev/fd0 /mnt/floppy
装载一个Linux格式的软盘:mount –t ext2 /dev/fd0 /mnt/floppy
装载Windows98格式的硬盘分区(C盘):mount –t vfat /dev/hda1 /mnt/c
装载一个光盘:mount –t iso9660 /dev/hdc /mnt/cd-rom

装载完成后便可对该目录进行操作,在使用新的软盘及光盘前必须退出该目录,使用卸载命令umount卸载,才可以使用新的软盘及光盘,否则系统会不承认的,光盘在卸载前是不能用光驱面板前的弹出键退出的。

以上只是Linux基本的知识,不过相信您掌握后便已快速步入Linux了之门,进一步深入学习其他Linux知识了应该不成问题了

深圳嵌入式、单片机、ARM、MIPS、FPGA、Android培训!
免费试听,满意后给您量身定制课程(包学会),快速提高您的技能!
教学特色:名师督学+工程师指导;项目案列解析+实际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