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接线选取导线粗细怎么选啊

楼主(2013-10-16):
有没有干配电柜工作呢 我整天都在接线啊

网友A:
看电流大小决定导线粗细啊,百度上查查,多粗的线径通多大的电流,都是有说明的

网友B:
查看电缆通流选型表,对应相应的电压等级和芯数进行选取。

网友C:
电工手册是必备工具呀!

网友D:
查电缆、电线载流量表。

网友E:
导线的选择是根据所允许的线芯最高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来确定的。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
如:2.5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2.5×8A/mm2=20A
   4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4×8A/mm2=3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