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上端进线断路器跳闸

楼主(2013-10-16):
变频器型号为:ACS800-04P-0320-7,负载类型为风机,功率280KW,电压AC660V。变频上端的断路器为施耐德NSX630FMIC2.3M630A3PFFC,风机在变频运行大约5个小时左右(运行频率40Hz),断路器直接跳闸,变频器没有报故障。在重新上电后,也查不到有故障记录。而且在断路器跳闸前,显示的电流,电压等参数正常。求教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变频器无故障,这个应该可以证明变频器本身不存在问题

说说我遇到过的问题,ABB的框架断路器无故障跳闸,最后厂家更换了每相上的电流互感器,反正问题再也没发生,至于根源厂家解释有很多种,到现在也不确定

网友B:
就是那个施耐德断路器的原因!你相信吗?

网友C:
判断:多数是断路器问题

网友D:
想问一下这个是经常到5小时一后就跳闸还是就这一次,或者偶尔?!!

网友:
断路器有电流设定吗?需要检查确认

网友E(2016-09-04):
检查下断路器,怀疑断路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如果有热像仪照下是否其中一路阻抗大,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G(2018-05-05):
断路器过流热故障吧

网友H(2018-12-04):
确实很不错我分享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