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三菱PLC FX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13-10-16):
我有一个三菱FX3U PLC 跟一个步科 ET070 触摸屏,做了触摸屏程序跟三菱PLC链接后出现按键失灵,在离线模拟完全可以,请问大哥们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我按照步科给的做通讯线连接图自己做了一个怎么都通讯不上,总是报警 PLC NO  RESPONE

网友A:
你看一下你使用的编程软件跟你的触摸屏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软件不同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通讯没有连接上,你不具体说怎么连接的(硬件),怎么组态的(软件),不好分析问题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讯没有连接上,你不具体说怎么连接的(硬件),怎么组态...

网友D:
PLC类型地址、波特率、通信模式等参数均需要与实际一致,搞不好你做的工程是其余品牌,或者参数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