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正常的S7-200但是通讯不上

楼主(2013-10-16):
最近想把外围的一个设备程序备份一下但是怎么也通讯不上打开一看才知道。。。

不知道还能不能修。

网友A:
兄弟,你的PLC 和我的一样啊,好不容易拿回来,上电也是通讯不上。

拆开一样,和你烧的地方一模一样,同样是O口那里,简直是翻版。

观察电路板有进水的痕迹。

莫非485口特别容易烧?

网友B:
确认两个口都“烧”了那只有找高手维修了,在坛子里联系一下维修,直接找西门子维修还不如重新买一台新的用。

网友C:
  通讯口都烧成这样的呀,快送去修吧 !

网友D:
换通讯芯片试试

不行就找人修吧

网友E:
我们专业维修PLC的。修好可以测试。包修好。王工:15000417840

网友F:
更换保险贴片电阻10偶的,二极管可以不用,不过下次要小心了。试试!如果再不行更换sn7517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专业维修PLC的。修好可以测试。包修好。王工:15...

修这个得多少钱啊?

网友G:
S7-200的通讯口是不是很容易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