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无法连接

楼主(2013-10-16):
显控 SA4.3 触摸屏 跟我电脑有USB连接,怎么也连接不上,安装驱动无法安装,卸载,从新安装软件和驱动,然后电脑提示发现硬件,按照提示安装驱动,无法安装,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希望懂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win7还是windowsXP系统?SA的驱动需要安装对应的这种系统

还有,你可以拨打显控技术支持电话,4007776399.他们可以远程帮你安装,有些win7 系统因为一些软件冲突,导致安装驱动比较繁琐。

网友B:
打电话联系显控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win7还是windowsXP系统...

网友D:
提示安装驱动,是不是选的驱动光盘,无法安装?重新下载驱动U盘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win7还是windowsXP系统...

我的是XP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

XP系统要安装对应的XP驱动程序,若果有问题,不妨直接打显控技术支持电话:40077763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