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停止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3-10-17):
请问师傅们,我现在想让系统在关电关机的情况下,顺序动作还可以象正常停止那样的停止;还有有时需要暂停时,系统就停下来,再按暂停,系统继续动作运行?不知道怎么处理。万分感激

网友A:
在所有程序前面加一个按钮的I点即可。有I点就工作,无I点就停止

网友B:
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C:
一想法觉得实现不了,都停电了,还能工作?

二想法可以尝试使用“STOP”指令。

网友D:
  其实这个是你程序在编写的时间要加入一个自动停机的功能,还有一个是在自动停机时设备是自动进入一个循环结束

  如是一般程序有手动,自动,和自动运行的功能,这样的切换再加自动停机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我慢慢消化下

楼主:
请问上面非标-王者之师,所说的是控制暂停吗

网友E:
你的控制器最大允许断电时间是多少,加个UPS单独为控制器供电。

网友F:
关电关机的情况下想要正常体积是不可能的。按急停按钮还可以实现。用个中间继电器来记住你当时的状态。下次启动在继续上次为完动作,这是非正常停机下次继续在断点运行。如果要在停机按钮按下后要它走完这个工序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急状态的继电器的触点窜入需要断的那个地方

楼主:
我做了急停程序,而且可以按顺序停止。可是我把自动按钮切换到手动,就全复位了,就不能做到顺序停止。断开电源也是全都复位了,而机器上工位之间一起复位的话,零件会有碰撞,工件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