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反转在哪里调整?

楼主(2013-10-17):
  今天一维修公司过来做点小活,带来一气动工具, 可是 咱也是农民工,也不会玩这个,找了半天,没有没找 这个玩意的正反 转在哪里调整?

   拆开内脏 ,看看,是什么样的 ?

  咱农民工不才呀,找了半天没有看到哪里调整,中间的铁环也没有中转动的地方?

网友A:
气动的应该有旋转阀!

网友B:
就是一个换向装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换向装置

网友D:
气动钻啊,有换向阀的。

网友E:
俺也没有见过这工具,高手会告诉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俺也没有见过这工具,高手会告诉你的

网友G:
阀孔式的旋转涡轮,改变压缩空气的方向,就能实现正反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阀孔式的旋转涡轮,改变压缩空气的方向,就能实现正反转

//////???压缩空气方向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阀孔式的旋转涡轮,改变压缩空气的方向,就能实现正反转

网友J:
这玩意貌似只能往一个方向转

网友K:
风磨是不能调反转的   用的是钻卡   反转磨头会飞出伤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风磨是不能调反转的   用的是钻卡   反转磨头会飞出伤人的

   哦 ! 原来在朋友单位修磨具的地方用过一种很少的,是可调整正反转的,今天这个大的却找不到调整正反转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