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数控系统PLC轴分度轴控制

楼主(2013-10-17):
最近在调一台840D系统,刀库采用西门子伺服驱动,(如果是NC里的分度轴可以通过加工程序控制旋转度数)不明白的是将刀库轴设置为PLC分度轴后如何用PLC控制刀库的旋转度数。

答:PLC 轴可用于车床伺服、刀塔控制、加工中心伺服刀库控制、工件传输等;PLC 轴的硬件配置和其他NC 伺服轴相同,使用西门子611D驱动和伺服电机;
PLC 轴的类型:可以为直线轴、旋转轴或分度轴,在MDA 或AUTO 自动操作方式下,不能通过加工程序对轴地址进行编程,只能由PLC 对其进行控制,  即通过T XX M6指令控制刀库的旋转与刀号的选择,必须充分利用NC-PLC 公共数据区。
用PLC控制刀库的旋转度数,首先将该轴设置为旋转轴,模态轴,注意以下机床参数的设定:
MD30300 $MA_IS_ROT_AX=1
MD30310 $MA_ROT_IS_MODULO=1
MD30320 $MA_DISPLAY_IS_MODULO=1
MD30330 $MA_MODULO_RANGE=360
再将其设置成分度轴,注意以下机床参数的设定:
MD30500 $MA_INDEX_AX_ASSIGN_POS_TAB[AX5]=3 ;即等间距定位
MD30501 $MA_INDEX_AX_NUMERATOR[AX5]=360 ;即分度轴圆周旋转360度
MD30502 $MA_INDEX_AX_DENOMINATOR[AX5]=10 ;即等分的分度数 ,如10°,
MD30503 $MA_INDEX_AX_OFFSET[AX5]= ;即起点偏置,与机械零点的位置关系,
MD30505 HIRTH _ IS_ ACTIVE= 1,如不希望轴停在中间位置,可设为“1”,
到此,分度轴设置完成了。

网友A:
请问楼主?如何检查刀库所更换的刀具是需要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