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B XBC PLC与TK6100i 485通讯

楼主(2013-10-17):
XGB XBC PLC与TK6100i 485通讯不上。

点动触摸屏时,出现PLC no response的界面!!

相关设置也设了。    请教下高手。  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要这样设置,PLC端要和触摸屏对应

网友A:
PLC,X5000软件的工具网络管理器新建项目后站号为1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

别的应该没有什么了

网友C(2015-01-19):
触摸屏中要选择LS相应的驱动,然后地址要和PLC相对应。注意波特率要选的一样,再就是上面人的图片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2017-01-25):
触摸屏的通讯波特率设置是多少,与XGB的通道2的485的波特率要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