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编程问题,您碰到过吗?

楼主(2013-10-17):
现场电表实时传送耗电总量,如何实时计算出前一小时的耗电量?(Controllogix系统梯形图逻辑)

网友A:
两个时间节点读出来一减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时间节点读出来一减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时间节点读出来一减不就可以了,

就是数据运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时间节点读出来一减不就可以了,

前一个小时的值如何读取呢?用什么指令啊,请大虾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

前一个小时的值如何读取呢?用什么指令啊,请大虾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

感觉很简单,编程实现起来好像有点难度的!

网友D:
做个数据块存一小时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数据块存一小时的数据

堆栈吗?

网友E:
选用一字存储器MW0作采集数据区,MW2为秒脉冲计数器,MW4为前一小时耗电量存数区。按下启动按钮,使MW0=0、MW2=0,且使M10.0=1,MW2开始秒计时,当计满3600秒,即1小时时,立即读取电表的实时传送耗电总量VW100,用VW100-MW0-->MW4,MW4即为前一小时的耗电量。同时将VW100-->MW0,将0-->MW2,为下一小时读取数据及求前一小时的耗电量做准备。具体程序见下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用一字存储器MW0作采集数据区,MW2为秒脉冲计数器...

谢谢,这个算法一个小时才能得到一个结果,怎么能实时计算出上一个小时的耗电量呢?

网友F:
王者之师楼主好牛B,好好好好好

网友E:
下面程序是时时读取前一小时的耗电量:

网友G:
赞同“wyb2866255---王者之师”这位同仁的思路!

不过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既然想到了:寄存“上一小时”的值,为什么不把这个寄存值改为“上一秒”呢!

这样程序的优越性不是更好吗!

网友E:
回13楼:因为楼主要求的是“如何实时计算出前一小时的耗电量”而且还要时时计量前一小时的耗电量。

  如将“这个寄存值改为“上一秒”的,则计算出的就不是前一小时的耗电量,而是前一秒的耗电量。

网友H(2014-04-15):
用堆栈做,每秒记录当前电量值并进栈,当栈满则自动弹出最早的一条记录,然后用第3600条记录减第1条的记录,即是此前1小时的耗电量。这是用1秒时基的。

楼主(2014-06-04):
引用 网友H:
用堆栈做,每秒记录当前电量值并进栈,当栈满则自动弹出最...

谢谢!最后是这样做的,用的FFL 及FFU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