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接头的绝缘处理

楼主(2013-10-17):
   导线连接好后,均应用绝缘带包扎好,恢复后的绝缘强度不应低于原有绝缘层。一般用黄蜡带、涤纶薄膜带、黑胶布和塑料包布,作为恢复绝缘层的材料。

1.应先用黄蜡带或涤纶带紧缠两层,然后用黑胶布带缠两层。缠绕时采用斜叠法,每圈压叠带宽二分之一。第一层绕好后,再另一斜叠方向缠绕第二层。

2.包缠绝缘带时,不能过流,更不允许露出芯线,以免造成触电或短路事故。要用力拉紧,包缠的紧密、坚实,并粘结在一起,以免潮气浸入。

3.低压线路只用黑包布做绝缘恢复时,要至少包缠四层。室外要包缠六层。室外,禁止使用塑料包布包在最外面,以防日晒开脱。

网友A:
要看电压等级多少,使用什么材料和包扎工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电压等级多少,使用什么材料和包扎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