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123

楼主(2013-10-17):
求助!!1

在台达plc(DVP32EH00R)

下载程序以后可以运行,但一断电就报警,又要从新下载程序。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1)建议你先清除程序、恢复出厂值:通信->PLC程序及内存清除;操作完毕后,重新上电并下载梯形程式。

(2)更换一台PLC试试?

网友B:
電磁沒電了吧,斷電保持寄存器記不住事了。

网友C:
我也建议恢复出厂设置  估计更改了不该更改的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