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知识之电动机型号中字母所代表的意义

楼主(2013-10-17):
Y:异步电动机

Z:直流电动机

T:同步电动机

JR:老式转子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JS:老式铸铝转子异步电动机

JO2老式封闭式异步电动机,相当于现在的IP44,“o”是封闭的意思。

YR:转子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YB:异步防爆电动机

YZR:冶金起重,转子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YZ:冶金起重,转子铸铝式异步电动机

YG:辊道异步电动机

YD:多速异步电动机

YCT:电磁调频异步电动机YVP:高频调速异步电动机

YKK:定、转子空空冷却异步电动机

YKS:空水冷却异步电动机空—空冷却器适用于全封闭式电动机,主要包括外罩、隔板、冷却管(一般为轧制的铝管)等空—水冷却器 适用于全封闭式电动机,主要包括外罩、冷却器(冷却管构成),冷却管可以是铝管或铜管。冷却器采用抽屉式,可以从外罩中抽出,便于检修。

网友A:
这个真的不错,让大家了解电机

网友A:
真的不错,我喜欢,我推荐

网友B(2014-01-22):
真的不错,我喜欢..

网友A(2014-07-12):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不错,让大家了解电机

网友C:
学习了,谢谢,很基本的知识

网友:
不错,值得推荐,值得收藏。

网友D:
如何判别安装辨认电机的结果?要留意以下几点:
  做疾速调试时,必然要遵照手册给出的指导流程进行,特殊是电机铭牌数据必需要精确输入。假如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有误,电机建模就不会准确,节制起来也不会有好的运转结果。电机的铭牌数据包罗:额外电压、额外电流、额外功率、额外转速、额外功率因数。假如是矢量节制,还有一个额外励磁电流需求确定。个中额外转速,我国的电机规范中规则铭牌数据不包括此项,所以这个参数必需向电机制造商讨取,要精确的滑差或许额外转速值,功率因数这个参数,一旦电机确定,依据铭牌数据可以核算,或许向电机制造商讨取精确数值。额外励磁电流,可以经过疾速调试主动核算,在r0331中显示,然则普通这个内部核算的参数并禁绝确,实测的要更接近电机的真实数据。详细怎样确定,比拟罗索,照样本人细心的解读阐明说的相关阐述。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总之,精确地确定电机名牌数据,比拟费事的就是矢量节制以及磁化电流的测取。假如是V/F节制、抛物线节制,就很简略了。不管是简略的照样复杂的,精确设置电机铭牌数据至关主要。这是安装辨识电机的根底。在手册里,有一个电机的等效电路,其实,安装对电机的辨识,就是为了确定阿谁等效电路里的参数,这就是所谓的建模。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