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UM读保护怎么没有提示呢?

楼主(2013-10-17):
无法上载程序,但没有UM读保护提示啊?

顺便发上买的cqm1h解密程序,我还没用呢!

楼主:
那位师傅指点下,01-03年产的plc,怎么没有保护提示呢?

网友A:
左侧中部的树型菜单——新工程——新PLC CPMlA离线模式,点右键,选属性,能看到保护不? 右上角有取消保护的按键,当然得在监视模式。

楼主:
今天看多了个UM(PLM)模块,<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读的密码是错误的,晕!

网友B:
<此处内容被屏蔽>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是不是功能块加密了等等情况都不一样的

QQ 380311035

网友B:
CQM1H的应该比较容易<此处内容被屏蔽>的,看成CP1H了

楼主:
网上的牛人呢?露个脸啊?

网友B:
你的软件解不了?

应该可以解的

网友C:
加密了应该就读取不了,除非用特殊软件

网友A:
这两天碰到用CQM1H的,密码是写在程序里的, 指令:FUN49

网友D:
楼主压缩包的解压密码是多少?

网友E(2015-05-02):
楼主密码是多少啊 284843941@qq.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压缩包的解压密码是多少?

网友G(2019-05-28):
无法上载程序   我可以弄

有直读密码解米密软件

UM保护 任何保护。禁止覆盖 功能块

     一个软件搞定

 加。。。。信。。270871023

CJ1M 直读密码 软件 教程

CJ2M 直读密码 软件 教程

CP1H CP1L CP1E 直读密码 软件 教程

cj2m CP1H CP1L CP1E<此处内容被屏蔽> (1)己 直读密码<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