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报ER104

楼主(2013-10-17):
我司2台  追剪机  ,用汇川H2U PLC ,750W 伺服,现在调试一台机运行OK,一台机追几下就报ER104停机,找不到原因,只好把调试好的那台机器伺服系统换过来用,也是一样报ER104!换了所有能换的配件,今天调试暂时OK,之后整理了下调试的电箱,再次上电又报ER104,后来我们发现开关电源漏电,之后找了根线把机器接到电箱和车间电源上的PE线上,机箱摸着没电了,但是用万用表测 电箱和开关电源之间还有150V电压,现在我们不确定电是从哪里漏的,怎样消除?也不知道是否对伺服报ER104有影响,想问下各位 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是怎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A(2014-04-15):
伺服系统接地正确吗?不接好地的话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