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M 2,.1,上载信息无效

楼主(2013-10-17):
我今天连上premium PLC后,从PLC上载程序,然后在线修改程序的部分设定值,并进行再生成操作,都调试完成后。我就关闭编程软件,但我没有保存程序(因为我想PLC里面已经有最新的程序),然后我再连上PLC,想上载程序,结果“上载按钮”是灰色的,右下角提示“上载信息无效”,折腾好半天无果。然后我犯二,把一个较老的程序重新下载到PLC,搞得一塌糊涂,现在都没恢复,急啊,请问要各位大侠,为啥会提示“上载信息无效”?

网友A:
上载成功后,另存一个这才是好习惯。然后你在线修改,生成,保存啥的,及时出问题也有备份。

至于你上面说到的情况,确定只修改了设定值,没有动程序?生成后,好像还要保存啥的,好久没用了,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