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电机的运行和转速

楼主(2013-10-17):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台达DOP-B的触摸屏,一个台达VFD-B7.5KW的变频器,一款DVP32ES2的PLC和一个7.5KW的电机,我想通过触摸屏来控制电机的运行和停止,同时还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请问变频器参数应如何设置?PLC程序如何编写?变频器PLC和触摸屏是如何通讯的?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自己认真看plc手册

有例子

很少有人指导你怎么编程的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先搜集一下相关PLC、变频器、触摸屏的操作手册来看看。

网友C:
你可以先把手拿过来,我手把手教你,你一点脑筋都不需要动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认真看plc手册有例子很少有人指导你怎么编程的

网友E:
你可以用modebus通讯或者是buss通讯,个人认为modebus通讯方便点.不过你得先了解变频器的通讯地址.

网友F:
变频器和PLC之间用RS485做MODBUS通讯,变频器设置频率来源为RS485 用PLC的modbus指令按照变频器的地址发送相应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G:
方法1:选用屏的com2,设定为Delta Controller ASCII,通过485,将PLC和变频器与人机连接起来!通讯格式设定一致!通讯地址设定不同,这样就可以通讯控制了。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可以参考说明书的通讯部分;

方法2:屏与PLC采用232通讯,PLC与变频器采用485通讯,屏将值赋予PLC,PLC通过通讯语句对变频器下指令,同样需要参考变频器说明书的,频率设定地址与启动停止寄存器。

 两个都需要注意的是变频器的频率指令来源和运转指令来源都必须设定为RS485通讯

网友H(2013-11-17):
引用 网友G:
方法1:选用屏的com2,设定为Delta Contr...

这是最佳答案,相对来说,方法2简单一点。

网友I:
就近找台达服务,会手把手教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把手拿过来,我手把手教你,你一点脑筋都不需要动...

 能教教我吗  我的是威伦MT6070触摸屏 我想看着富士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显示频率

网友K:
这种事情怎么能越详细越好,只能说用通信的方式解决

网友L(2014-07-27):
有触屏,PLC,变频器的应用实例的书籍可以看看。

网友M(2017-10-26):
加我 hufei188@163.com

网友N(2019-08-07):
正好想学,谢谢了

网友O(2019-11-07):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把手拿过来,我手把手教你,你一点脑筋都不需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