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联动新增加的控制箱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3-10-17):
新增加了2台空压机,和原来的压缩空气系统并入在一起,故新加了一个联动的箱子。

网友A:
控制柜的线做的蛮好的好好好好好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下面的施耐德的 继电器发张大图,细节展示一下,小弟我谢谢了!

网友C:
  柜子排线很不错,学习了,用 PLC + 屏 来联运几台空压机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柜子排线很不错,学习了,用 PLC + 屏 来联...

总共4台空压机。

网友D:
不错很整齐,但是控制工艺应该不是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