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无线串口通讯

楼主(2013-10-18):
我用一个ap可以实现2台电脑无线连接,然后vb程序可以通讯;用rs-232也实现了2台电脑的串口通讯(vb)。现在我是想实现2台电脑之间的无线通讯,一台的数据用串口rs-232接到moxa的nport2150上,另一台接的是moxa的awk-3121(rs-232转rj-45),二者用的tcp通讯,vb程序(winsock控件),端口、IP都设置了啊,可为什么就是收不到数据呢,2台电脑也ping不上,求高手指教,新手........

是为了实现pc与plc(s7-300)无线通讯做准备,要是连上了我就直接去调试plc了

网友A:
建议先一个一个调通。一台的数据用串口rs-232接到moxa的nport2150上,这个有没有用上位软件测试过通不通。另一台接的是moxa的awk-3121(rs-232转rj-45),这个有没有用上位软件测试过通不通。两者分别都通再连接,这样才好分析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一个一个调通。一台的数据用串口rs-232接到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一个一个调通。一台的数据用串口rs-232接到m...

2150那个通了,3121那个单独用好使,可串口数据我不会测试了,不知道怎么测它发出没

楼主:
请问那个3121可以当AP用,那么2150接上电脑是不是就应该可以连到ap网络里啊,我怎么ping不到呢,那2个设备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