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断路器跳闸

楼主(2013-10-18):
施耐德塑壳断路器NSX630FMIC2.3M,下面带一个变频器,设备运行五到七个小时,断路器跳闸。重新上电后检查变频器没有报故障,断路器看不到是什么故障跳闸的。想问下,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变频器最好用漏电保护断路器,或者防高频的断路器

楼主:
变频器自带有输入电抗器的,双回路进线,用2回路电托这个设备没有问题。

网友B:
  先排除 变频器的 接地或是短路故障,如变频器正常,可能是不是断路器老化了,建议更换新件看

网友C:
跳闸的时候,断路器的表面温度怎么样?

楼主:
断路器温度正常,初步判定是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两相电流正常运行差30A。变压器输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