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ouch应用自动化水闸控制系统

楼主(2013-10-18):
主界面使用说明:

1、1#闸门液位关联的1#闸门的左开度,随着开度的增加而上升、下降

2、页面右边的三个按钮的开和关是互锁的,点了“开机”后,必须等待按钮旋转到“开机”状态,才能再次点击“关机”

1#闸门操作界面说明:

1、只有点击了“自动纠偏”按钮,点击后按钮周围变红色,如上图所示,“纠偏误差”和“停止误差”才会执行,在用户没更改设置的情况下,系统默认纠偏误差、停止误差、下限位、上限位分别为1、4、5、400。

2、“纠偏误差”执行情况是:闸门上升过程中,左开度减右开度值大于设定的纠偏误差(如图设定的为2),左纠偏开,右纠偏关,右开度减左开度值大于设定的纠偏误差,右纠偏开,左纠偏关;闸门下降过程中,左开度减右开度值大于设定的纠偏误差(如图为2),右纠偏开,左纠偏关,右开度减左开度值大于设定的纠偏误差,左纠偏开,右纠偏关;左开度和右开度的差值的绝对值小于纠偏误差则左开度关,右开度关。

3、“停止误差”执行情况:左开度与右开度的绝对值大于设定的停止误差(如图设定的为10),下发闸门停止命令

4、只有点击了“限位保护”按钮,设定的上限位和下限位才能执行,闸门下降过程中左开度或右开度小于或等于设定的下限位值,下发闸门停止命令;上升过程中左开度或右开度大于或等于设定的上限位值,下发闸门停止命令。

4.2  PC组态工程使用说明

1、运行工程,弹出欢迎页面和登陆对话框,输入登陆密码123,进入闸门监控画面,如下图所示,闸门监控主画面1到4号闸门的画面的操作方法和触摸屏上的操作方法相同。

2、实时监控画面,用曲线和实时报表监视上、下游水位及水位差,如下图所示:

3、历史查询包括报警查询、闸门开度查询和水位查询,查询可以设置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可分别查询当日、当天、当年的数据,也可以查询设定时间段的数据,还可以查询全部数据,查询设置画面如下图所示:

历史数据查询方式为:用户输入起始年、月、日,可查询输入的时间的日报数据、月报数据、年报数据,用户再输入终止年、月、日,可查询起始时间到终止时间该时间段的历史数据,同时也可查询出所有的存盘数据。

报警信息查询:

闸门开度查询:

历史水位查询:

网友A:
做过这个,但用触摸屏来做的。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分享一下。

网友C:
采用QTouch2.0软件做的吧

网友D(2013-11-20):
这个又是武汉舜通智能的杰作吧。很强大。

网友E(2016-04-09):
系统特点

该系统集多种功能于一体,采用分层分布式结构,模块化设计,以工业级微机为上位机,以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PLC、微机保护装置、智能采集与远传装置RTU(如智能电参数测量仪、温度巡检仪及其它的智能采集与远传装置)等构成当地控制测量单元LCU,以此作为下位机主体设备单元,这种配置极大地提高了该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系统优点:

2.1 水电机组自动化全面集成
在本系统中,数据采集与处理、顺序控制、发电机励磁系统调节、转速调节、自动准同期、机组测速、功率调节、水机控制等多项功能集为一体。在结构上,做到独立与分散相结合。
一台发电机组的全部自动装置仅占两面屏,设备投资降低。由于各功能单元有机结合,其性能得到充分发挥,为“无人值班(少人值守)”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2.2结构合理
900系统软硬件根据中小型电站的实际情况,采用控制理论中先进的分层分布式智能结构,整个系统层次清晰、结构灵活、实用性强、扩展方便、性能价格比高。
2.3现场总线技术
结合中小型水电站的特点,900采用现场总线技术实现模块的互连和信息共享,物理上仅需两根信号线。现场总线的应用,使得控制设备之间的互连变得很简单,大大节省设备之间的连接电缆,提高了可靠型。简化了工程设计和现场施工及调试工作,缩短了工期。
2.4强大的组态和调试软件
用户可以通过交互式软件方便地实现硬件配置、数据库生成和修改、顺控流程编制、参数设置、报警定义等组态工作。
2.5 开放式系统
既便于功能和硬件的扩充,又能充分保护用户的投资。分布式数据库及软件模块化、结构化的设计,使系统能适应功能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充;
2.6 扩展灵活
900系统的软硬件均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依据电站实际规模,灵活配置,并留有充足的备用和可扩充容量,该系统还能与调度系统联网通讯,实现更高层次上的扩展。
2.7 高度可靠的电源系统
每一功能结构均采用双路电源输入,各功能单元的电源互相独立。开入、开出、通讯等方面用到的所有辅助电源全部冗余配置。

http://www.weijizongbao.com/bhp/2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