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电压与电流的确定

楼主(2013-10-18):
步进电机驱动器电压的确定

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供电电源电压一般是一个较宽的范围(比如fyqm504t的供电电压为24~48VDC),电源电压通常根据电机的工作转速和响应要求来选择。如果电机工作转速较高或响应要求较快,那么电压取值也高,但注意电源电压的纹波不能超过驱动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否则可能损坏驱动器。

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流的确定

   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 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 的1.5~2.0倍。

网友A:
  兄弟 你说的很好也很全面  但是我有个疑问  我一般只用串联接法   方便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步进电机接线不是有串联和并联两种方式嘛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两种方式的区别以及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