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以太网通讯方式的区别有在哪儿

楼主(2013-10-18):
TCP/IP;TCP/UP;TCP/IP MODBUS都有什么区别,它们都不通用吗?

网友A:
从应用协议的物理方式理解,Modbus协议一般应用于串行链接,可以是RS232/422/485任何一种,有两种类型:Modbus ASCII和Modbus RTU;Modbus TCP/IP协议一般应用于以太网链接,RJ45接口。

楼主:
屏支持TCP/IP MODBUS,PLC只支持TCP/IP和TCP/UP,它们不能互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