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调速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3-10-18):
我有一台590P 70A可逆,如果4象限运行,电机可以正反转,但两个方向都会出现电机速度不稳,电机停顿现象。改成2象限运行电机速度很平稳,运行正常。小弟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3-12-23):
参数调整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