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m外的移动物体怎么检测,移动有规律

楼主(2013-10-18):
2Km外的移动物体怎么检测,物体如汽车,火车,飞机等移动有规律的物体,传感器要可靠

网友A:
用多普勒军用雷达即可

网友B:
既然有规律,还要检测吗?

比方说两公里以外的一个指针时钟,他的三条针的位置就是有规律的了。我只要根据规律,随时我都知道他的具体位置。不用检测。

你所说的“有规律”只是你认为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当中并不包含你所需要的资料。所以又规律等同无规律。而你需要的检测资料是什么呢?

材料?速度?体积?颜色?位置?加速度?温度?

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检测手段。

楼主(2014-02-04):
引用 网友A:
用多普勒军用雷达即可

有具体资料吗,是远距离检测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