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继电器分交直流吗

楼主(2013-10-18):
请教!

高压开关柜上用的信号继电气分交直流吗?

通常怎么接线?

网友A:
信号继电器种类不少,按动作电流分类,可分为直流继电器和交流继电器:

直流继电器是由直流电源供电的,它按所通电流的极性,又可分为无极、偏极和有极继电器。直流继电器都是电磁继电器。

交流继电器是由交流电源供电的。它按动作原理,有电磁继电器,也有感应继电器。

整流式继电器虽然用于交流电路中,但它用整流元件将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所以其实质上是直流继电器。

接线方式可参照具体的产品说明书。

网友B:
现在的高压开关柜基本上都用直流操作电源,有专用的直流后备电源供电。那信号继电器也是直流的,不过交流的也有。

至于接线要看你是干什么用的,网上搜搜都会有的,各个厂家的高压开关柜接线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看看是否用得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信号继电器种类不少,按动作电流分类,可分为直流继电器和...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